场管 下边的 6612ACBZ 芯片 是 干什么的

楼主(2011-05-02):
场管 下边的 6612ACBZ 芯片 是 干什么的
反复重启  电感 还发热

网友:
驱动芯片..

网友:
辅助IC
一般都是主控IC低脉冲去控制辅助的IC
辅助IC的去控制MOS管产生电压CPU的核心电压

网友:
场效应管驱动ic。

网友:
那不就是驱动场管的吗

网友:
次控I C...

网友:
从IC  主要控制MOS的工作

网友:
HOHO,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块技嘉的板子!

网友:
那个是管那场馆的

网友:
就是控制相对应那一组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