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易PC的机子装系统

楼主(2011-05-02):
华硕易PC的机子装系统   ,居然没有硬盘有一张TF的16G卡      装个XP   SP3   在里面不行     ,第一次装系统失败。

网友:
你是GHOST还是一步步装呀?有可能不能GHOST。

网友(点评):
GHOST肯定没有问题,这个机器装系统的不少啊,我都是用GHOST装的,不过这个GHO是自己封装的

网友:
装了SP3   SP2都不行  我知道XP几个G就可以  说是要装什么Linux

网友:
装了SP3   SP2都不行  我知道XP几个G就可以  说是要装什么Li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