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C1不过内存怎么修?

楼主(2011-05-02):
修到一块技嘉主板GA-M52L-S3,跑C1不过内存,首先测内存供电1.8v和spd供电3.3v都正常,上内存假负载打阻值,量时钟都ok,上AM2带灯假负载,灯全亮,又打阻值也都正常,把假负载上所有能测的都测了一遍都没问题,本人觉得桥没有问题,不到万不得已不敢随便加焊啊,是不是遗漏了哪个重要部位没测了,请高人指教!

网友(点评):
第一步下BIOS,,备份原BIOS,再刷一个,成功率很高的说!技嘉的别的还好,BIOS坏得太多了!板子怎么做都不变形!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先换CPU。不行的话加焊桥吧。通病。

网友:
既然都OK为什么不焊下桥?NF的桥,很容易虚的。

网友:
内存总线啊   BIOS啊    这些你做了没?》

网友:
如果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 先刷bios 在加焊北桥

网友:
怕加焊扩大故障

网友(点评):
这怕那怕的话你还想修什么?

网友:
bios刷一下吧

网友:
刷BIOS,看下有没有用

网友:
等明天了刷的看一下,还有一块是方正n15235,也和这块板子的问题一样,都是单桥的

网友:
碰到过,但是综合大家所说的,90%能解决问题。

网友:
支持多数,技嘉的主板,还是刷BIOS看看吧,收获会不小的!!

网友:
AMD不过内存电压全部正常情况下,第一BIOS第二CPU第三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路过。。这个板子我修的最多啦,,,不用刷BIOS,,你直接加焊桥就可以啦,,,,要么就是CPU坏了,,BIOS坏了不会不读内存的,,,谢谢

网友:
直接热桥 修过好多

网友:
技嘉很多板都是跑C1就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清CMOS....我遇到过N块都有这现象

网友:
SMCLK SMDAT 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 电压 要有3.3V   正常的话刷个BIOS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不行就刷BIOS,好像刷过BIOS好了,过段时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