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定时花屏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1-05-02):
故障如标题,请哪指点指点。

网友:
集成的还是独立的啊,加焊下桥或显卡吧,散热不好造成的空焊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下显卡就好而了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问题,支持楼上加焊

网友:
我觉得还是重做BGA靠谱,多年来有些加焊的,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

网友:
不定时花屏也不一定是显卡啊,我的也是不定时花的,我的是屏线,屏线也会的吧,

网友:
先外接屏,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机的,主机的问题就要拆机了,可能是显卡虚焊或北桥,可以重做下BGA。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显卡的概率比较高,可以重新植株,做BGA。如果是集成显卡,那就考虑到内存是否有问题了。如果是内存颗粒不良,也可造成花屏。

网友:
支持说重做BGA的,咱要的是客户用的放心

网友:
最后问题怎么解决了?楼主呢?

网友:
   屏线 和 内存 都检测一下  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显卡 或者 北桥

网友:
显卡或南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大多是显卡 虚汗   集显就是北桥了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不过这个和驱动,供电,温度也都有关系...

网友:
8楼说的是对的吧,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