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佳能2900]打印出现水斑

楼主(2011-05-02):
[佳能2900]打印出现水斑,

还有台复印机IR165也是一样,只是水斑面积更大些
请教是哪里的问题?
2900鼓换过
IR165开始是偶尔这样,现在每次都如此

网友:
查一下定影部分

网友:
看看定影膜还正常不?定影润滑不够、定影膜破了、定影膜上粘了粉。查查看嘛,你粉合也有问题

网友:
硒鼓问题,查看一下显影棍和充电棍

网友:
检查高压板

网友:
磁辊上有一边的塑料圈没有装好

网友:
你看换个单鼓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关注,机器还没有修复

网友:
个人以为,还是硒鼓套件的问题,刮板或充电辊有问题

网友:
记得在哪本书上看过,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定影膜问题好像是

网友:
两个可能一个是显影棍上的绝缘圈没搞好。再就是定影膜有问题。不过这个效果先换个硒鼓也行的,是不是不懂的人加粉搞成这样

网友:
楼上各位兄弟,此机无定影膜

网友:
磁辊右边的胶环没有装好或者掉了,造成漏粉,粉掉在纸上在经过定影组件加热,打出来才会这样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高压给水斑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就是硒鼓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磁辊外边的白色塑料套没安好
当然有的是充电的问题

网友:
漏粉,废粉仓清理了么

网友(点评):
错了,搞混了,我是说佳能IR165没有膜,那机器也这故障,上面的图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高压给水斑有关系吗???????????

哥没吃过猪肉,但是哥见过猪跑。这种故障不常见。既然楼主都说了换硒鼓没用那就参考书上的吧,先清洁如果有件的话换下试试,2900的件应该不难找。

网友:
硒鼓的问题啊。

网友:
2900,查充电相关:鼓芯或充电辊;复印机,怀疑和粉有关系。

网友:
估计是使用打印机的地方过于潮湿
导致硒鼓受潮了吧

网友(2011-06-01):
楼主,要是修好,麻烦告诉一下。

网友:
磁辊两边的轴套损坏。换新的

网友:
楼上太专业了  连维修站的手册都有 太强了   所以还是换 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