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掉电问题

楼主(2011-05-02):
          1, 今天遇到一AS的宏基4520(AMD的CPU,独立显卡板,MCP67的桥),开机上电到0.31掉电,拆机后发现北桥加焊过,又想到这款机器掉电问题大部分是桥引起的,就直接BGA干桥,结果桥没动,接着又干了一遍,桥动了,上电测试,出现有时掉电有时不掉电--------不掉电电流跳变3次,到0.8A,不过内存。掉电,电流到0.31
          2,后来听同事说,把独立显卡板也干了吧,于是把显卡板也BGA了。结果还是故障依旧。
          3,后来开始打阻值卡,各个阻值都正常。
          4,再后来把内存,CPU拿下来,裸裸板开机,每次都不掉电,上电到0.2A,上上CPU就掉电,开始加焊CPU供电芯片,故障依旧。由于条件有限,没法换CPU试试。
          5,打算明天把MCP67桥重植。不行就放弃,没打算换新桥,没那信心。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碰到过,给点建议和您宝贵的经验。
总感觉自己有好多误区,有很多不对的地方,希望你们能给指出,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芯片爱坏!换个新的吧!

网友:
今天4520集显 MCP67单桥 换桥成功  客气的是  CPU也是坏的

网友:
可气 说错。。。

网友:
这个重做成功率不太好,换一个还好一点,温度高一点就会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可不换,都说这个桥不好换,容易坏,我被吓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容易啊,我做桥的时候都提心吊胆的,更不敢换了。听说这个桥可以用V3000的桥,不知道可以通用吗?你是定的桥吗?还是料板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换重植看下,不行就退机吧!这个桥挺贵的,并且容易坏!我也怕!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抱着试试的态度先重做试试,好就好,不好就不修了。我可没那自信去换桥,我们那得BGA还是2温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
我本来有台机器也是4520的 一开机就掉电换了芯片问题一样,后来换了显卡,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