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N-CR322H开机1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1-05-02):
机器正常开机1分钟左右掉电,时间很准。哪位老师说下检修思路和重点。谢谢!

网友:
我的今天已经放弃了,希望你能成功修好说下,别人说CPU供电温控我多换过,就是没杀桥,现在已经还给顾客了.

网友:
这类故障测试起来麻烦的很 只能凭感觉去修  怀疑哪个就杀哪个

网友:
补充下,不装内存也一样。1分钟左右准时掉电,看以前的贴,补了8770,去了温控,都不行。

网友:
掉电后正常触发,就像按下电源键关机一样,下面的指示灯也会亮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类故障测试起来麻烦的很 只能凭感觉去修  怀疑哪个就杀哪个

网友:
把供电IC都检查一遍了

网友:
把所有的供电芯片加焊一边

网友:
我是全部多检查了,还叫我徒弟把所以的点多加焊了,还把所有的MOS 管多换了 就除了没检查每个电阻电容跟桥和显卡了.

网友:
在下感觉你的南桥可能快掉了,你先试着加焊一下,看有没效果,如果故障依旧,就直接换桥

网友:
是不是主板那里有轻微漏电现象!多查查看

网友:
你的是不是也是1分钟左右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但是我的机器有时候开不起来,开起来的时候不加硬盘可以开一会,但是马上又掉了,加硬盘一进系统马上就掉了

网友:
这个加不加硬盘一样的,开开放1分钟左右 准时关机

网友:
我也有个这个机子一样的故障也是不定时掉电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