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不了机

楼主(2011-05-02):
   今接到一台AOC  993S 19寸显示器,插上电源后,电源指示灯长亮,按开关无作用(开不了机),请各位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
灯多亮了,怎么会没开机啊,问题不说清楚.

网友:
电源灯亮了,表明电源没问题,是黑屏没有信号吧,怎么会是一开不了机,电源都有了还开不了机??查一下屏线是不是松了?

网友:
可能是插电指示灯就亮,但关不了机,,其实这与MCU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