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液晶显示器黑屏维修

楼主(2011-05-02):
今天接到一台Acer V193W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dos下能显示,进入桌面黑屏,指示灯显示无信号。开盖检查电路5v,12v供电,3.3v供电均正常开关机正常。判断是驱动板故障,仔细查看没发现什么异常,是RTL2025方案的上网查找mcu资料无奈没找到,坐下来再接好显示器观察,无意中触摸到驱动板的Q11发烫测试发现C集无电压Q10有1.99v,替换后接主机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低带宽下正常,高带宽就挂了。能配上图更有说服力。

网友:
Q11 Q12 是做什么用的,可以具体说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