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X2 加焊显卡后掉电,求图纸!!

楼主(2011-05-02):
   今天来了一台ASUS VX2显卡花屏,拆开一看是独立显卡板,设计上感觉和ASUS A8的一样,于是直接上BGA加焊显卡,在上电机器开机能听到声音,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了,于是重新插了两边显卡,在开机连声音都没有了,开机电流上到0.957左右再停5秒左右就掉电了,郁闷死了!怀疑可能是显卡插槽定位不好,可能是金手指错连造成的,测主板所有供电都正常,用示波器测内存波没有,CPU 和内存已经排除,北桥已经加焊过,接下来头就比较大了,怕问题扩大化,所以没有在继续搞了,希望高手们能小小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点评):
图纸我有很多,但是你把型号说完整些

网友:
很棘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吧,,

网友:
掉电的故障有图纸也没用

网友:
我查了一下,这款机器不插显卡也不应该掉电,而且也应该有开机LOGO的声音,这个机器的版号就是 VX2,945芯片组,显卡是GO7700 512MB.

网友:
我查了一下,华硕VX2这个机器不插显卡板也不会掉电,而且还会有开机LOGO的声音,显卡的故障是插不插显卡板都是一样的现象,过5秒钟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