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不显示问题

楼主(2011-05-02):
今天接到一台LG的22寸显示器,现在是第一次开机能正常用 但是用着一段时候后 ,你在关掉 在就怎么开不起来了  显示提示idp 有时还会提示不支持的分辨率 超出显示器的显示范围 。。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是驱动板不正常了吗??

网友:
查下5V电压看看是不是电压的问题,第一次可以开说明就是热机开不了,应该跟主板没什么关系发

网友:
超出显示器的显示范围
试着刷下MCU

网友:
检查信号线--------重写MCU驱动程序-------更换EPROM------重写EPROM程序-----换驱动板

网友:
在驱动板这块,刷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