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3500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1-05-02):
今见师傅修了一台DV3500,进系统就黑屏,换了一块硬盘依旧如此。重装系统依旧,进PE正常。接着开始怀疑板子,把桥加焊了,故障依旧。郁闷中。。。。。。。。。。。。

又过了几小时,下午师傅没事便把这台神经兮兮的机子搬出来接着鼓捣,打电话问过客户硬盘中没什么重要资料,师傅就开始大展拳脚了:格盘分区,装系统。。。。。连续搞了三次,顽固的师傅又借了个u盘(之前已经借过一个试了,FAILING。。。。),接着装系统,意外的惊喜终于出现了,解压。。。进系统正常。。。

         师傅现在是满头雾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经仔细查看前几次所装的系统都是最新版的,而这次装的是一个比较旧的版本,可原来客户用的就是最新版本XP,这些到底是为什么呢?
         兄弟们,你们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网友:
驱动问题吧!有些驱动不对也会这样的!

网友:
肯定是驱动不兼容哈

网友:
进系统黑屏时,没按F8选择VGA模式试一下

网友:
驱动的问题 你做的是sp2吧???

网友:
郁闷,真是搞不明白,驱动的问题?????

网友:
是Ghost XP 吧,Ghost版经常会发生这种问题。因为Ghost XP 在制作是就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
估计进VGA模式就应该不会灰吧   驱动问题啊

网友:
还有这样的是啊   是我的话就干南桥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会先择用安装版的系统盘来装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