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滤波电容问题~~

楼主(2011-05-02):
本人小白~~~想问下笔记本电源的滤波电容问题·~~400V~~180uf~~这个是不是很重要~~不加可以么~~不加会有什么问题么~~·等高手~~谢谢哈

网友(点评):
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是整流滤波电路中的关键原件

网友:
不加也可以,

网友:
不加怎么来300V的直流电压,很惊讶!!

网友:
非常重要,要加的滤波必用

网友:
路过。。我觉的要加上去,以为是稳压的。。。学习

网友:
不加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不加很简单的问题,电源板烧坏,电源管爆.自己选择下想不想加.'

网友:
主电源滤波电容,容量都不允许减小,怎么能少去。

网友:
主滤波电容 最好不要加大减小  一般按原型号代换

网友:
电路基础呀,,这是整流后的滤波或,,

网友:
主电源滤波电容,非常重要!

网友:
这个好办,俗话说实践出真知,楼主找个开关电源实践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加的话等着卖垃圾吧

网友:
不加?那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不加的话,会烧东西的,不可省。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不对之处请指出。

网友:
很重要的一个 电容,,,   没有,,300V左右的直流电出不来,,

网友:
烧你的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