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高手勿进

楼主(2011-05-02):
给位前辈,给位高人:
                                   你们好!
        本人刚进维修行业不久,在实际的维修当中。经常碰到,各部分的供电都正常。复位,时钟信号也有。也就是大家口中常说的开机不跑马!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相信不止是困住我一人。我相信有很多想我这样千千万万的默默的修班的同行!今天我在这里斗胆请各位维修界的前辈说说自己的经验!刚进维修行业的就不要发言了,大家跟我一样!各位路过的前辈,请你们大方一点!就当献爱心吧!

网友A:
开机不跑码,在各工作条件都正常下,还要分两种情况来考虑:
第一种:CPU不工作,这类问题一般是CPU座子虚焊的多,AMD平台的北桥虚焊会造成CPU供电拉低,从而CPU不工作。
第二种:CPU已经发热了,就是已经工作了。
最有可能的就是BIOS了,像技嘉以前的P31系例,BIOS问题返修率就有八成,还有部分是CPU座子的问题,BGA的座子容易虚焊,当然南桥坏的话就有理由了

网友(点评):
我不是高手,所以知道也不能说了,不过有句话还是要说一下:不耻下问,也是有进步的啊。

网友(点评):
大哥!CPU座子虚焊,可以检测出来!在者也开不了机啊!

网友(点评):
我也不是高手,知道一些也不能说了~ 呵呵~ 维大兄教训的是~~ 小弟也记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家 是个真正的高手呀

网友:
过奖过奖了,受之惭愧啊,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嘛!!

网友:
BIOS坏了和CPU座子虚焊,应该属于不开机里面的范围,可以检测到。有的板子BIOS坏了,能开机就是进不了系统二楼的哥们!您回答的问题有点答非所问了!

网友:
高手,这样都能给你说中了,I 服了U,看来都是一天秒杀几十主板的专家呀,见解独特,望尘莫及啊!!

网友:
你发这样的贴没几个人回的,谁会妄称高手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的位置,标题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本来是个轻松交流的地方,污了众目

网友(点评):
我发帖的目的是为了让高手进来发表自己的维修经验!让你看了不舒服,别自作多情!

网友(点评):
同意这楼的观点,鄙视楼Z

网友:
楼主的心情可以理解,这种板子,你就当练手吧,挨个整,大不了报费

网友:
CPU  不跑马   先看时钟 复位是否正常  在量总线是否正常   刷BIOS

网友:
开机不跑码就是不跑CPU嘛,这个好修,既然条件都正常,先测BIOS有没有帧信号,有刷BIOS,没有那就扎线,AD线,如果不知道AD线的话那就无语啦,如果还没有问题就拆外设,还没有正常就换桥吧,基本流程都是这样。

网友(点评):
说到很轻松,您要是修的话,十块板,估计十一块都会死在你的手中!主板杀手基本上都是按您所说的顺序练成的!

网友(点评):
一般维修流程也就是这样了

网友:
10楼有理,一般维修流程也就是这样了

网友:
都说的好   但是我听谁的呢?

网友B:
我和13楼的观点差不多...按流程一个个的查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压下CPU  应该会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压CPU能好的,跟本就算不上问题!

网友:
不跑马的问题很多    如  nb   sb   io   lan  座子  BIOS
真不好说

网友:
这种比较麻烦,要查电路看看

网友:
自问不是高手,所以不敢说什么。。。。。。

网友:
不管是高手不是,都的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你们都错了。楼主说的是都正常,你们还要去考虑那么多干嘛。 首先有供电。再有时钟,再有复位,3者都正常,我们只有考虑CPU座子和BIOS 还有把BIOS 放下电也就解决,主板就是这样修的,我们直接找出事点。不要查那么多。这样的话,又节省我们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是疑难杂症,给电池放电,这类问题你就不用提了。只要懂一点维修常识的人都知道

网友(2011-07-07):
座子虚焊是能加电风扇转,不就是开机不跑码了!

网友E:
  不跑马,一定要确定这个马没问题先。然后跟既实际情况判断。诊断卡吗只不过是个听筒,然后再打打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跑马,一定要确定这个马没问题先。然后跟既实际情况判断。诊断卡吗只不过是个听筒,然后再打打脉吧。

从你说的话,看的出来。你不是搞技术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看来还是没有解决,我是个业余搞维修的,一般陷入困境时我就使用代换法,包括板上的IC

网友F:
我只感觉到楼主有点狂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感觉到楼主有点狂妄

狂妄是要有本钱的!你连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凭什么对别人品头论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和13楼的观点差不多...按流程一个个的查

我晕,你知道你在什么位置吗?

网友G:
我不是高手,但我进来了。。留个脚印走人吧!!我只想对楼主说:“我对你无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不是高手,但我进来了。。留个脚印走人吧!!我只想对楼主说:“我对你无语”

我也是想把很多好的经验留下来,大家相互学习。也许这种方式你无法接受!但是你站在新手的角度想一下。可能会有新的答案

网友:
看来各位都是高手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想把很多好的经验留下来,大家相互学习。也许这种方式你无法接受!但是你站在新手的角度想一下。可 ...

非高手勿进,我菜鸟就不能进来学习学习吗?楼主不是说要把很多好的经验留下来,大家相互学习吗?

网友:
这回真的学到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非高手勿进,我菜鸟就不能进来学习学习吗?楼主不是说要把很多好的经验留下来,大家相互学习吗?

我当初就是本着互相学习态度发的贴!哪知道有很多人还是不理解!真是世态炎凉!好人做不得啊

网友:
你的学习态度大有问题!
中华民族都有着 谦虚的美德   楼主问题还没解决 标题就中伤一片
刚入门的同志的自尊伤不起啊!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再去确定的一下   cpu 供电时钟复位pg... ok....打总线阻值。。。。再不行...。。。呵。。。再不行,没救了。。。。不过像打总、线阻值都正常的话,还不行的,很少了。。。。

网友:
不是高手,不敢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不跑码,在各工作条件都正常下,还要分两种情况来考虑:
第一种:CPU不工作,这类问题一般是CPU座子虚焊 ...

我也不是高手,但我看到2008的图想起了我去年的往事!呵呵

网友:
看完了楼主发的所有贴,感觉不咋D。

网友(2013-02-17):
行家 是个真正的高手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derby%3Drecommends

网友:
新手没修过主板也要来搞一搞,正在修第一张主板刑号sy  6vba133, 00年主流主板,好像和你说的不走码有点像,这主板是带卡槽的,只要cpu400和主板,上电cpu热,没码,我用手摇下卡座,上电有码,我换个cpu533上电多次摇多次卡,也不出码,cpu是热的,所有都是供电正常的,我把外频调了一下,上电有码了,总结码就是cpu发出指令是单片机上的0,1组合,大家指点下,我用一个80a的可调电源调到1.25v加在cpu供电,加个看门狗,(设他们两周期配)加时钟,连好频率脚,会出码不,出来的是乱码(25进z)i的卡也不认识,对了,我设cpu座那有码出,pci槽没码出是什么原因呢,我可不可以把北桥看成指令中转,他的频率是不是要和cpu相同呢,传信号不出去,也没码出吧,太多的不懂还请电子爱好者帮我理一理这打结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