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假期独自上班

楼主(2011-05-02):
一台联想天逸100 待机电流0.04 触发到0.05掉到0.01马上又回到0.04,不装CPU不掉电,电流上到0.29。各个电感电压都正常.开始以为CPU电路问题,换了芯片和管子,无果。后来发现插电源的时候偶尔待机电流只有0.01,并且有轻微的啪啪声。这时测19V电压不停在变动,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是电源接口脱焊导致的,加焊了接口引脚故障排除。
一台T61,万恶的黑胶。在取显卡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没掌握好温度,导致北桥和显存全部爆锡。没办法只得连北桥和显存一起取下来重植。幸好没出现更大的杯具。不过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网友:
2台机器多修好了,已经不错了啊.这T61我经常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悲剧的事我很少成功的

网友:
看来下次遇上T61得注意一下啦,没弄过这型号本子

网友:
楼主一般显存的锡球都多大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准是0.45的,不过用0.5也没问题。

网友:
t61一般都是北桥和显存一起干

网友:
T61P的本本背面的显存还容易爆珠,正面的做好防护就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