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935 自动黑屏

楼主(2011-05-02):
ACER4935 机器。客户拿来说经常点不来。我试过后。都能开起来。没发现什么问题。就让客户留下测试。之后测试时居然没有一次点亮过。拆开主板一看。这机器别处修过,显卡被干过。上电测试,电流上到0.75左右就不动了。怎么弄也不行。后面到料板上找了个G98-630-U2换上后。每次都开机。以为好了。就装起来测试。进系统OK,混度也OK。跑3D没过十分钟就黑屏。;黑屏时主板还是工作的。按大小写还有反映。拆开测试。还是这样。温度也测过。都正常。都开机一会就黑屏。裸板测试也一下。过一会就黑屏。但主板又是在工作的。按大小字都有反映。等黑屏后,再断电再开机。又挡在0.75.等个十几分钟左右。又可以开机。感觉是过热保护。但是查不问题来。晕啊。有修过的兄弟支支招噢

网友:
显卡没做好 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LZ量过北桥没有啊,我遇到过北桥虚焊导致的一会行,一会不行

网友:
G98-630-U2的显卡很好做的.LENOVO的显卡L3000系列就用这款显卡,很好做,温度265度就可以了,但清盘时候要仔细.

网友:
北桥问题冷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好几台PM45空焊的

网友:
很有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除了显卡  别人还动过那里 查查是不是别的地方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