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2寸上网本u盘不能用

楼主(2011-05-02):
如题
一大早上班一个客户拿来说不能用u盘或者移动光驱
我插上u盘
灯会亮进bios能识别。。。而且能启动
关机
本来以为是捡个干鱼的。。oooo
拆开做样。。。。。测试u口对地阻值、   基本正常

焊焊电容。电感,装机。。客户说项换个系统
那就换呗。。。一切搞好以后。。。差u盘
nnd
一插就说无法识别什什么么
晕死
看来还要拆。。。这回仔细测了哈。。阻值真的是对的、、、、电压5v
接地良好。。哪儿问题呢、、、、
差u盘测哈看看呢。。nnd
差了u盘电压马上2.5
试了很多次都是一样的。。。再问客户说鼠标能用就是u盘不能用。。。看来就是电压的问题
跑电路。原来u口到排线接口哪儿有两个保险
其中一个二极管档都40多了
换掉进系统。。正常识别、、、、
小问题却走了弯路。。想好事却整多了事。。。高手略过欢迎砸砖。。。

网友:
修U口有时是需要带负载测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以后会多注意了

网友:
碰到过插U盘电压不拉低,插移动硬盘把电压拉低的,结果是焊盘有一点腐蚀

网友:
有时修还真不能只量电压,,也要量量阻值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个东东呢,下次也搞下,看看

网友:
楼主也真够逗的,既然拆开了,也不测测U盘供电的保险,结果又返工,费时又费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赚钱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楼主,为什么要接两个保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要问明基了

网友:
USB问题我都是先接个设备测电压的

网友:
保险电阻坏的的确很多。

网友:
以前遇到过USB摄像头不能用其他USB设备正常使用的

网友(2011-11-26):
楼主这个爽了,看来还是要把U盘插在上面量电压,上次也修到一个,怎么量都没有问题,后来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做后放弃了,现在想想当时怎么没有把U盘插在上面量了,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