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14寸改装屏的牛b故障

楼主(2011-05-02):
nec14寸的改装屏,烧高压板,换通用高压板后,高压板发热高,几分钟烧毁,抽出灯管,用同型号高压板点灯管,高压板基本不发热,长期点亮,稳定,灯管已更换全新,而且做好了绝缘热缩管,牛b啊,牛b啊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牛人发牛帖,凡眼看不穿啊。是不是灯管在屏里,就烧高压。

网友:
换电源试下

网友:
你的这个故障基本可以肯定是和灯架之间漏电了,把灯管与高压的连接线也换了吧,这种漏电有时还会带有一种很浓的腥味。

网友:
灯管引线与支架漏电电流大,高压负载重引起发热,重新换。

网友:
哦 明白了 师傅每次换完灯管后 还会换线 原因在这里啊

网友:
是引线和支架间有高压打火照成的,有的在暗处可以看到打火部位,还伴有空气被电离的臭氧味道,最好是换灯管时连线一起换掉。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  高 建议换灯管试哈

网友:
也不错啊,臭氧发生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