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9809 屏 白红蓝

楼主(2011-05-03):
客户拿了一台HKC S9809液晶,通电屏就是白色的,然后红色的,后来就是蓝色的,最后黑屏,接信号线也是一样,驱动板是988 2525L V1.5 , 芯片是rtd2120l     rtd2025l  .     屏是三星的LTM185AT01,这机子有人修过,驱动板芯片rtd2025l有人换过,但总觉得屏有点不对,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换过,还望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
本人以前弄过跟你一样的机器,原本是黑屏,后来动过2025后就出现你说的情况,最后把它焊好就没这现象了。如果你也换过这芯片那就查它外围了

网友:
屏应该正常,我遇到过这现象,但是机型不一样,现象一样,换了一个通用板好了。

网友:
回复下下出场设置就好了

网友:
用通用板测一下屏,划分范围再说。

网友:
屏不会有问题,,查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