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1耳机不响问题!

楼主(2011-05-03):
今天接到一个东芝m801的机器,喇叭正常,耳机不响!插上耳机后喇叭也能静音!就是耳机也没声音!换了一个耳机插孔。症状依旧!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啊!有修过的吗?

网友:
都没修过吗?

网友:
先更新一下bios

网友:
声卡芯片是conexant CX20561-12Z的,手头正好没有,也没法换!不过感觉声卡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小!因为都正常就是插上耳机后耳机里没声音,喇叭也静音了,信号切换没问题。

网友:
内置的音响有声音,芯片应该也没坏,接上耳机没音,很可能是哪个信号没过来,找到电路图查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就是找不到电路图!这个本本图没放出来!

网友:
耳机插孔到芯片的电路查查

网友:
版号是多少?我帮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