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主板电流上到0.57A

楼主(2011-05-03):
三星R25主板电流一开机上到0.57A,CPU电压出来了,CPU确认没问题的,请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独显的,时钟正常,PG正常,就复位没有出来

网友:
那就查看图纸分析一下复位线路,然后再进一步进行测量判断

网友:
大方向来讲,北桥

网友:
查看时钟IC和143.18

网友:
这个本好坏显卡,修过好几个,没见别的毛病.....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显卡能好的,修了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