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1-05-03):
故障:进水不开机
拆机后发现进水不是很严重处理后发现并没有什么地方短路上电后测得IO的+V3S没有看图发现是重Q1014发出来的测得+V3A有3.3V电压GATE_5S无控制电压搜索此电压是Q59发出来的 测得Q59的E极和B极都为高电平(不导通)R436和R438都正常取下Q60还是一样,不小得怎么看了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点评):
+3VS 上电后才有。思路没有对。不通电查EC条件

网友:
量一下Q60的第2脚,如果为高电平应该就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得  我都取下来看了的都没有

网友:
量下R436和旁边一个点有没有断线,我遇到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量了下没有断线

网友:
这个+V3S好像是开机后才出来的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被Q38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