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1-05-03):
  东芝A200无待机电压维修
  故障现象:不开机,通电待机电流0.1A
上午同行拿过来一块东芝A200的板子说没有待机3   5V 电压,待机芯片IC很烫手,换了后故障一样。待机芯片型号TPS51020DBT也是二修板啊,我说留下来修修看吧,好了再给你电话,拿到手一看没有明显的掉件烧毁的地方,通电电流0.1A正常应该0.01--0.03A左右,测量3V  5V果然没出来, 而 且TPS51020温度很高。测量输出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心想会不会还是51020坏呢?虽然同行已换了,不放心再换一个试试吧,换后一样。只好慢慢查了,板号是6050A21094,打开图纸第七页如下:

先检查供电6PIN  24PIN   电压正常,22PIN  VREG5    电压为5V。测量ENBL PIN  10PIN  各脚为0V低电位。
查看上电时序

TPS51020 9PIN   10PIN首先分别要接收到+V5AUXON      EC_PW_ON两个信号才能产生3      5V电压。
测量电阻R259    R267阻值正常,51020  9脚和10脚对地阻值也没短路。

直接追查ENBL1信号,+V5AUXON是经过R259从U15  产生的。
测量U15  5脚供电正常,3脚和1脚电压为0V,分别测量电阻R198   R210阻值正常,R198电阻另一端有19V  U15  3脚没电压,同料板找到_G680LT1更换后OK,

 笔记本维修新手第一次写有什么分析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这就好 了啊,还有第10脚不需要开启条件吗?一个就行了

网友:
思路很清楚。。。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换TPS51020就OK

网友:
思路清晰呀,不错。

网友:
附上图纸,东芝A200    板号:6050A21094
东芝A200

网友:
楼主有没有东芝L322的BIO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