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S SE拆走3.3VSB管还有3.85V输出

楼主(2011-05-03):
转修板,内存供电管及3V管集成网卡已被拆。
装上内存供电管Q102及3V管Q96开机,内存供电达3.2V,测1.5V没有输出,测供电管Q88 G极电压10V明显这管已坏,手摸南桥烫。
换了Q88后南桥不烫了,1.5V为1.8V内存供电电压还是高;测由LM324提供的基准电压达3.2V,从资料上计算应该是2.77V,接着测待机3.3VSB高达3.85V明显不正常了,测3.3V供电管D882的基极电压为3.5V,从这数据来看,这个管是处于截至止状态.
换3.3VSB供电管后测电压还是3.85V.把D882拆掉测量3.3VSB输出还是有3.85V.
到这里就迷茫了,难道南桥坏了吗?

网友:
要改变三端稳压器控制脚的2个电阻的比值,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标准的电压

网友:
就南桥坏了,换个82801EB后待机电压为3.38V,内存供电:2.84V,+1.5V为1.6V.
主板能正常进入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