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2010W液晶开机绿灯常亮,屏幕一闪即灭

楼主(2011-05-03):
        我接到一台明基20.5寸的液晶显示器,故障为开机一闪即灭,绿灯常亮。这类故障通常都是高压板带来的,为了准确的判断故障,我用通用一体板确认灯管是否损坏,因为网上有不少说明基显示器灯管不耐用的,经我用一体板一试,还是一闪就灭,因为这个一体板已经帮我解决了好几台液晶显示器了,还没报过错,所以就肯定的判断是灯管老化了,换灯管,哈,拆开屏一看,手上没有20.5寸的灯管,我在网上以每根3元的价格发了15根灯管,到家就碎了5根,换吧,老实说我这还是第一次换灯管,费了很大力气终于把灯管换好了,开机检测,故障依旧,因为是头一次换灯管,对自己的技术不敢肯定,是灯管没有换好吗?一时之间无从下手。
        没办法了,找老师吧,在Q里给老师留言,没有反应,仔细一看才发现老师用的是手机QQ,再一想51一定是放假了,退其次找同学帮忙吗,我看到边缘电脑在线,就把我的问题发给了他。
1、我接了一台明基20.5寸的液晶,故障为开机绿灯常亮,屏亮一下就灭,我用通用电源一体板点屏故障依旧,所以我认为是灯管故障,昨天我更换灯管后问题还是这个样子。现在没有头绪了,帮我分析一下。
2、还有一个问题,我昨天发了一块鼎科GM2621免程序驱动板,使用说明上只给出了19寸和22寸的跳线模式。像我这个20.5寸的怎么跳啊。
3、昨天我把灯管换完之后连到高压板上,开机,四根灯管同时亮了,但是几秒后就灭了,这表示我换灯管成功了吗。
        在边缘电脑的细心解答下,我有了新的思路,“1.你确定点屏的时候选择正确了的?建议点屏的时候要用直接点灯管的点屏。。。背 光可以用单独的。”
        会不会是我这个通用一体板在这款明基显示器上不太通用了啊,因为我这个一体板上只有一个高压包,呵呵,我用新发回来的高压条,和通过驱动板,加外置12V/4A变压器改了一个新的测机套件,一试,屏能正常点亮了。这说明我换灯管是成功的。心里有些高兴。
        这样一来问题就锁定在高压一体板上了,我前前后后看了一遍都没有发现损坏的元件,我用万用表检测了一下12V,5V输出,12V输出给出的是16V,不过一想没带负载,以前老师也说过,应该不是它的问题,这样就可以肯定的说电源没有故障了。
        本想改板的,可这块高压一体板如果想断开电源给高压部分的断电,得破坏上边的连线,心里还真没这个把握,万一不是高压板的问题,那怎么向客户交待啊。
        会不会是电容过期或虚焊带来的呢,我把上边的5个25V470和2个25V680的电容全部换新后,无意间想到论坛中的一个关于高压包的贴子,因为上边有一句“修导弹的来修显示器的话”加深了我的印象,哈哈,经万用表检测初级线圈,有一个高压包的初级阻值是无穷大,而另一个是有400多欧阻值的,这和贴子中写的是一样的,拆下来一看,嘿嘿,手上正好有两个一样的高压包,换上试机,屏终能正常点亮了,到现在已经正常运转了4个小时。哈哈,解决了心中的难题,真的很开心噢。希望我的经历能给像我一样的新人有所帮助。同时也要感谢边缘电脑对我的帮助。

网友:
有可能是通用高压条保护了

网友:
测试灯管,灯管是好的就要考虑到高压板了

网友:
写得很详细,可以参考下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高压板     我以前也修了     这就是高压板   看哈4600烧没

网友:
虽然走了点弯路,还是把机子修好了,赞一个.

网友:
一闪就灭排除灯管因素外,我一般就看高压变压器阻值,升压管好坏,电容正常不。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高压的问题吧  谢谢楼主拿来分享

网友:
高压包烧断的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楼主应该线仔细的确定 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  在弄 !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还不能点亮。在用测灯管的工具,检测一下灯管,看看能不能点亮。最好用排除法测试一下,看来这次灯管没有问题。要是提前测试了,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这可真是学习到了,我还不会修显示器呢 呵呵\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很详细啊好好学些了

网友:
高压包线圈还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