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不开机

楼主(2011-05-03):
我这里有台DELL1464 I3的处理器,ATI独显。开机看电流表是要冲内存,但是就是不亮屏,显卡也重新植球了,桥也加焊了,还是老样子。就是没有刷bios,官方的提不出来。各位你们觉得回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是多少呢?
只加CPU、内存和屏,电流能到1.26A左右持续,但不上涨,中间一次跳变也没有,应该是内存不识别。
如果中间有1.26A-1.45A-1.30A的一到两次跳变,就应该是显卡不过了。

网友:
中间有1.26A-1.45A-1.30A的一到两次跳变,不上内存无跳变,内存也换了。显卡也重新做了的,还是那个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