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M120C暗屏问题。。

楼主(2011-05-03):
请问,LCD电源板上的4532A,8脚管子,是什么管子,可用什么代替? 刚开机不会的,过了一会儿,4532a、的管子发热了。就会暗屏,请高手指点。。。。。
暗屏

网友:
你说的是高压板上的管子吗?一般是高压包坏了,直接换通用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