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方正S655R 死机

楼主(2011-05-03):
客户送来机器,称经常死机且有时候蓝屏,蓝屏后关机再开可以进系统可是还是一样死机。蓝屏代码为:
看D壳上有维修贴标(此处删去XXX字)。先排除了板载外的设备导致死机的可能。把问题锁定为板上元件。拆机发现显卡修过,显卡(G86-703-A2)四角上打了很厚的封胶,周围到处都是焊膏,简直惨不忍睹。

打那么厚的封胶,我怀疑是上次修的时候重置了,而且估计弄坏了焊盘。那就先把导致死机的原因锁定为显卡吧。除掉封胶上机拆显卡。下掉显卡看PCB焊盘完好:
[ 再看显卡本体不行了,上有绿油:
[ 感觉这显卡出问题了,换了个703上去,试机OK。

网友:
看来上次的修的人也是高手啊,显卡上都能上绿油。

网友:
一蓝屏就查显卡吗  楼主没怀疑其他地方吗

网友(点评):
你 没仔细看文字

网友:
膜拜。运气不错啊。蓝屏的只能排除法。没人能肯定说出是哪个信号问题。

网友:
楼主可试试在做一下显卡哈。有可能别人的显卡没坏哦  然后再收个换显卡的钱哈。

网友:
没有走绕路,也是感觉对了。看到显卡动过!

网友:
这个显卡老爱出问题,值得去搞一下

网友:
超版,这种情况你给换的改良版还是非改良版呢。看你接机是修蓝屏,但随便就给换了显卡。

网友:
高手,不过一看这个板子我也会先换显卡的

网友:
为什么以前的人摸绿油呢?焊盘是好的 还摸?

网友:
不解,不过上次维修的焊接工具可能不好。还是到基地买个BGA焊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