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待机绿线有8.*V的电压 强行短接路线没反应

楼主(2011-05-03):
杂牌电源待机绿线有8.*V的电压 强行短接路线没反应

弱弱的问一下大家 我得从哪副电源方面来查 的吗?电容电阻 观察都没什么异样

网友:
待机时紫色线 绿色是开机线 如果是绿线有8V  换75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紫线和绿线都有5V的待机电压短接还是不开机要查那个部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看7500  8  11脚如有高低电平出现2V-2.3V 就查推动管和主开关管  否则7500和339有问题。

网友:
结帖了,换了7500(494)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