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转一下既停的维修

楼主(2011-05-03):
首先短接绿线与地也不能加电,说明主板上有短路的原件器件而引起电源对地保护,因为ATX的输出是绝不充输出直接对地的。
1、首先清一下主板上的灰尘。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原器件。
2、量一下电源口的对地阻值。根据对地阻值查异常的电源PIN,查相应的线路。
重点查一下红5V和橙色12V的对地阻值。在主板上的原件中,最容易损坏的原件为:电源IC,为CPU供电的对管,串口芯片等
3、查一下CMOS跳线的电压是否在2。5V以上,低于2.5V,换电池,查跳线与电池座之间的线路。多为二极管损坏,电池座虚焊的情况具多。
4、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多为南桥的3V SB出现问题的情况具多。南桥的3VSB一般由电源PIN的5V SB经过分压电阻,正电压稳定器分压而来。正电压稳定器损坏的情况居多。另外板载网卡芯片对地短路也是常见的故障之一。我们一般都是先将板载网卡拆掉,然后加电的维修方法比较常用。可以在主板加电而不触发的情况下测PCI的A14角的待机电压来判断南桥的3V SB是否正常。
5、测南桥的32.768是否起振。方法是:测32.768两角是否有压差。一般32.768及协振电容损坏的情况也比较多些。
6、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保证南桥在触发前的复位正常,如不能正常复位,也会引起主板不能加电的情况。多为电源IC送过来的PG信号或电源灰线的PG信号至南桥之间的线路出现问题。
7、开关针上是否有3。3V或5V的电压。没有。查开关针到电源PIN之间的线路。有,查开关针与南桥或IO之间的线路。
8、参于开机的IO芯片坏。这个现像在我们的主板维修中比较常见。
9、INTEL原装主板不加CPU不能触发。
10、SOTEK的主板不加显卡不能触发。

网友:
干好碰到个这样的主板先强制开机能跑码后来短接绿线不知烧坏了那个元器件风扇一转就没

网友:
好东西,谢谢啦...

yzz163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有小4PIN  的话先拔掉小4PIN  加电看下   一般都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一个100M带宽以上的示波器要方便一些.如时钟信号的检测,PWM工作波形的观察.

网友:
你说的内容好像跟你的标题不相关,风扇转一下即停,说明主板可以触发了,为什么停,是由于主桥上有短路,怎么排除,楼主没有说

网友:
一般这样的故障先查12V就是了

网友:
嗯,分析了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
不支持楼主的这样做法,这样强制加电会造成的烧伤

网友(2011-06-13):
如果ATX电源是好的话,应该是有严重短路造成的,先断掉CPU的12V供电先,CPU供电单元的上下管及电源管理芯片,MOS管击穿造成短路的可能性很大.桥内部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强行上电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会烧坏主板的上元件,严重的直接让你南桥烧个洞。

网友:
是由于主桥上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初学乍练您好!我是一个纯属业余又业余的爱好者,看了你的帖了后。你说的首先短接绿线与地也不能加电,指的是短接ATX电源的绿线与ATX电源的地(黑线),如果指的是ATX电源的话,当然就电源的问题、如果已知电源是良好的,就应该指的是主板有问题了。按照你描述的应该是强行加电吧?,强行加电就是短接20PIN或24PIN的绿线与主板的地了。我个人认为,这种方法是有前提的,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强行加电后,有可能还会继续烧零件的。当然在什么情况下用强行加电来近一步判断故障范围,强行加电这个问题我没有实践经验来回答,让此论坛里的众多高手来回答吧。
     朋友你下面立了十项维修思路,我的感觉都很正确。在实际维修中就不是这样的简单了。还是老师们说的要实践、要总结。实际上我只是一个爱好者,没有搞维修,喜欢看这方面的知识。如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朋友多多谅解。

网友(点评):
强行加电是在点电源开关不开机的情况下试机,只要能强行开机就说明只是开机部份有问题,这样就缩小范围了.

网友:
很好我很认同

网友:
经验不错,很高兴你能说出来交流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CPU供电坏得最多

网友:
风扇转一下停,CPU短路?还是桥问题?

网友:
说得还全面。。。

网友(2011-09-13):
MOS管短路了还能转一下吗?我感觉好像就是能听见电源吱的一声就保护了

网友:
我碰到一台12V短,MOS管坏了,换了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楼主能在说详细点吗。

网友:
碰到过好多这样的板子!直接让换新的了!

网友(2013-01-02):
我修过几回,,客户都是航嘉的电源,每次看见是航嘉的电源我就先换一个电源上去每次都解决问题,,。。

网友:
风扇转下就停,一般都是12V短路造成的

网友(2013-02-12):
楼主写的很不错!对新手很有用,顶!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1896-1-1.html

网友:
维修思路说的不是很清楚。 。

网友(2013-12-25):
风扇一会转一会停,不开机。
不插4pin,转下就听
插4pin,短接绿黑,仍不开机,
斯巴达克 h61mb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