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F260返修台重植NF板没一块成功啊

楼主(2011-05-03):
前两天才入手的CF260,做intel大南桥之类的大芯片完全没问题,,,
但我做了两块754针的主板,一块AM2的板,,,跑完曲线都是不成功的,
植球用返修台,效果非常好,跑完曲线之后偶尔还有一两个是需要手工植的.比以前安逸多了
问题是,我把这植好球的桥再焊到主板上的时候,带灯假负载上的灯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不亮(拆芯片前都试过,全部灯都亮的)
我用的是无铅曲线  上加热70-110-165-205-225
                              下加热110-165-215-260-270
                                 时间40-70-70-50-50
也试过用有铅intel南北桥曲线
植好球的芯片我都会加焊膏再吹一次的,球都是浑圆的,还有一点焊膏在芯片上
然后拖焊主板锡盘,用洗板水清洗好,不涂焊膏
对齐芯片,用手电很仔细的对的,位置不会错,,然后下加热风口轻顶主板(用来练手的板都是没变形)
风速用的是3档,5档都试过了,
以上的是我重植的过程,,,,,但跑完曲线,,就是有些灯是不亮的,,,也加过五毛钱的硬币到芯片上,,,
请教下,,这是哪出错了

网友:
PCb焊盘上要上焊膏(我用的都是100多的)桥片置好球后不建议再上焊膏去追求什么锡求的圆润,洗板水清理下即可。我也没用过什么硬币类的东西压桥片上(上加热的风压足够)。

网友:
植完球要务必保证芯片上的球是清洁的,你留上助焊膏,不仅没有帮助,还会影响焊接。

网友:
焊盘的氧化物清理干净了吗?

网友:
NV桥本体也有问题。容易坏。
做NV桥需要你掌握好机器的脾气和芯片的脾气。慢慢融合。
买个好的电磁炉回去。就能炒出一手美味佳肴?,我看未必吧。人的熟练程度也很关键。
做桥。我从不保证100%。失手的也不少。呵呵

网友(点评):
老大说话就是不一样

网友:
再好的东西也需要好的操作才行。

网友:
植好球的芯片我都会加焊膏再吹一次的,球都是浑圆的,还有一点焊膏在芯片上
然后拖焊主板锡盘,用洗板水清洗好,不涂焊膏

不涂助焊膏怎么焊接?是不是你打错了。

网友:
你看错了,是芯片的锡球上不要涂焊膏,在PBC板子上刷薄薄的一层焊膏就行了。

网友:
他的意思是 芯片上有焊膏  所以主板锡盘就不涂焊膏了

网友:
我想问下 CF260 用过的人都说好吗??我也想入手!!

网友:
我用的是CF360,重植过VIA南桥、Intel南北桥、775座子、NF单桥,甚至内存颗粒,都是成功的!775座子的板子还是全新的,重植过后,还是很看不出做过座子的!
但是一片华硕M2N68-AM SE2主板,重植老是不成功,都做了6遍BGA了,我对主板仔细查看了一下,估计是:主板上的焊盘太小,芯片上的焊盘较大,估计在锡熔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表面张力,芯片上的锡张力大于主板焊盘上锡的张力,而把锡给拉到一起了!桥是NF-7025-630-N-A3,锡珠是0.5的!NF-6100-430-N-A3用0.6的锡珠那种,不会这样!

网友: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不亮

楼主的问题出在清洁上,植株完成后,用洗板水刷洗芯片,清理掉多余焊膏。不用追求圆润再去吹一次。
主板PCB上一定要足够清洁,在处理好焊盘后,仔细观察焊盘上是否有发乌,有的话,一定要重新镀锡,去除氧化层,然后再用洗板水清洁,保证你在PCB焊盘上涂焊膏之前,所有的焊点都要是没有氧化的。

网友(点评):
网站大哥,我们这个网站怎么老出问题啊,怎么了,平时有问题是不是中毒了

网友:
回楼上的,出什么问题?网站最近一直正常,你那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