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修的客户送来的一块板

楼主(2011-05-03):
今天早上客户送来一块板,是精英K8M800-M3,上图

客户说是开机风扇转,但屏幕没显示,上电诊断卡跑C1,然后复位灯常亮

复位灯常亮,分析应该是CPU的复位电压异常,于是找到VIA的上电时序,得知RST的产生是在PG和VRMGD都正常的状态下才有的,好了,分开先看PG信号
下U上假负载,测得PG电压为0.05,明显偏低

找到问题了,既然PG上有电压,那虚焊的可能性很小了,还是从灰线查吧,跑电路,发现灰线进了8282M,以前见过这个芯片坏了不加电的,是不是又是它在捣鬼?找料板,拆了个8282M,然后上电,复位灯灭了,小喜一下,测PG信号2.53

呵呵~应该就是它了,上U,加电,还是跑C1,不过这次复位灯不亮了喔

上内存,接显示器,呵呵~亮了

好了 ,收工

网友(2012-07-09):
负载

网友:
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2-05-21):
有假负载就是给力
数码卡 一般我都是插在最下面一根PCI 槽的···

网友(2011-05-03):
好,详细的维修教程!!

网友:
这板要是没有CPU供电的话, 在桥那边有个Q17的小三极管坏,都成通病了。

网友(2012-07-09):
这就是经验

网友:
Q17是产生VDDA供电的MOS管。

网友(2012-04-15):
LZ我问一下 那个小三极管拿来做什么的呢 是给哪个地方供电有的吗?

网友(2011-11-21):
版主能解释下,那个Q17是什么作用的吗?
这个必须要赞同,因为我就碰过一块这样的板。
我发现没有负载修主板是多么的无力

网友(2011-05-03):
请问8282M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点评):
IT8282,为K8平台专用时序控制芯片,好多控制信号均由他产生。

网友(点评):
IT8282M是联阳半导体公司生产的一颗用于AMD平台搭配VIA/SIS/ATI/ULI等芯片组的增强型时序控制器。主要用来控制主板的上电、内存供电、VDDA2.5V供电、VLDT1.2V总线供电、CPU核心供电的产生;并负责发出CPU和南桥的PWR

网友:
精英问题就是多

网友(点评):
问题不多一点,我们去哪赚钱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什么电压时序控制什么的吧,不加电也有这个芯片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个开机复位芯片啊

网友:
不知道VIA的上电时序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有点不解  第二张图诊断卡不是跑CI了吗

网友(点评):
看第二张和第五张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C。1 和C 1 ,呵呵 中间多了个点

网友(点评):
灯灭了一个

网友:
K8  VIA芯一般都用8282

网友:
想问下楼主,诊断卡都跑码C1了,你是怎么看到复位灯常亮而判断就是CPU复位的问题

网友(2011-12-16):
一通电就只出来一个代码,可以当不跑码来维修。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种解释,跑码,什么是跑码?是有数码的变化叫跑码,不是说一通电出来是个什么代码然后一直不变,那个不叫跑码!
运气?哈哈

网友(2011-05-04):
呵呵,学习了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2-06-23):
丫的 我们几个也是在灌水
他分少了。扣了就没意思了
现在好像放松了,学习的人也多了
小心你的分。
不减点分,怕是不行了。哈哈。
咋又灌水呢?

网友(2011-05-04):
请问假负载,什么样的假负载啊?新手不懂。老是听这个词,就是没亲力亲为!

假的CPU 使检测卡跑得动,来检查CPU供电.......会用的很明白!一下说不清楚!

网友(2012-07-09):
假的cpu
到淘宝上去搜一下假负载 就知道长什么样了
怕把正货烧了,就上假的

网友(2011-05-04):
测试卡能跑到C1了  还会是CPU问题??

网友(点评):
大把CPU引起c1的

网友(点评):
这主要是AMD的CPU。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传说中AMD CPU 中集成内存控制器

网友(2012-04-15):
754之后集成内存控制器

网友(2011-05-04):
新手看起来很简单 这些都是经验之谈啊  楼主幸苦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诊断卡都跑码C1了,你是怎么看到复位灯常亮而判断就是CPU复位的问题?

网友(点评):
跑C1了就说明cpu已经开始工作了在检测内存部分了。

网友:
楼主对这个上电时序搞的很清楚,这种毛病是不是只用于K8和VIA通用不

网友(点评):
恩,很简单的维修过程,很清晰的思路,这也是新手需要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VIA的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