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joybook 7000跑2b,求助~~

楼主(2011-05-03):
今接了一台明基joybook 7000的机器,原来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触发后也不能亮机。不能触发时先测量EC,当按下开关键时EC能发出开机信号到南桥,但是南桥无动作,于是加焊南桥,焊完后触发正常,没有发生不能触发的情况。但是触发后还是不显,电流在0.51A左右,代码卡显示2b,换过显卡芯片还是一样的2b,请教大家,这个2b是不过显卡吗?还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哦~~另外这个机子在2B停一会儿会自动重启,不知是哪方面的问题造成的?谢谢

网友:
跑几个码到2B?拆了内存看跑什么码?

网友:
跑了好多码才到2B的,拆了内存跑不到2B就停了~~

网友:
拆了内存,跑的是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