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27caz芯片可与哪个芯片代换?

楼主(2011-05-03):
一华硕F8V的机子 打了几个闪电 结果把板子给烧的不成样子了 isl6227caz芯片 与挨着的几个肠管直接烧焦 另外南桥 电池 还有好多地方大短路 能切线的地方都切了 还是有好几个地方短路 希望渺茫啊 当务之极是先把系统供电的芯片给换了 请问isl6227caz芯片可与哪个芯片代换? 求解!!!
华硕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也是常见的吧?找个一样的没有吗?

网友:
ISL6225 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没见过,理伦上可以代替,但很少用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