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91G+高压供电问题

楼主(2011-05-03):
这台液晶拿过来时电源灯亮,黑屏不显,拆开检查发现C5707坏,高压电源保险烧坏,更换后还是不显,量得5V,3.3V电压正常,高压12V供电却是31V比正常的高一倍,后来发现不接驱动板电压就正常,接上就是31V。断开连高压的保险也一样是31V。稳压二级管,431,光耦,电源芯片1200AP都换过还是一样,电源板到驱动板只有3.3V和5V相连,12V没有进驱动板而是通过保险直接进高压,现在没思路了,请各位高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这显示器电压就是那么高的。这电压没问题的他通过9204减压的。

网友:
那为什么不接驱动板就是15V呢,接上就是31V

网友:
高压板上电源电容耐压值是多少,31V怎么这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不带任何负载电压分别是多少?
2:不带负载的情况下电压是否保持恒定?
3:万用表是否准确?
4:电路是否被改动过?
5:检查431及光耦及周边阻容元件
6:用一片好的1200AP替换
7:更换开关管

网友:
高压板上电容耐压是35V。不带负载电压是3.3 V 5V 15V,电压不会跳变,1200AP是新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换上去的高压保险不行,换过保险就好了。电压也下来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晕死了 这个也可以啊

网友:
这里的电容耐压还是有余量的,看电容耐压大都可以估计它两端所负荷的最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