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C210触发掉电特例。

楼主(2011-05-03):
    一台ACER C210,按电源开关,电源灯亮一下就灭。看电流,待机0056,触发后电流马上1A 2A 到3A多时掉电,掉电后待机还是0056,再触发,还是掉电。时间也就是1、2秒钟。
   拆机,945北桥 7300独显 HBM南桥 87541VEC,打各个电感阻值,均无短路,上电,有3V  5V,触发后3V 5V电压无变化,但除了CPU有1.2V左右的电压外,所有电感都无电压。而且发现CPU巨发热,也就是1 2秒的时间,手不能摸!!!!那就先查这部分,找来IC的PDF,对着量,发现19V供电正常 3.3V的ON信号也有,也就是说,IC的工作条件有了,那自然就会有VCORE,本人分析,单有VCORE供电,而没有VTT1.05也没有其它供电,使CPU发热巨大这与INTEL大南桥少1.5V供电发热巨大可能是一样析原理,故判定这部分电路正常,不去动了。怕发热烧U,拆下U,上个假负载。这时电流下来了,只有0300多了。
    再分析,既然所有分组供电全无,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分组供电IC无工作电压 二是分组供电IC的ON信号无,量,发现分组 供电IC的供电是出5M转来的,而5M转5B电压的转换管G极电压12V只有1 、2秒就没了,再沿着线路查,发现特别的现象,12V由升压二极管 升压电容而来,但这些元件都是好的,并且触发后就有了12V,说明无问题。再量ON信号,来自EC,而EC的4脚MAINON 28脚的S5_ON都是能发出3.3V电压,但1 2秒后就变0V。查到了原因,就是EC发出的ON信号会中断,导致后面电路无ON信号不工作。
    这时重点放在EC的工件条件上,查供电脚3.3V正常,晶振脚有0.2V多的电压,正常。跟据87541这个EC的上电时序,查29脚ACIN0V。查过很多资料,都是说这个信号在不接电池为0V,接电源适配器为3.3V,也不知正不正常,查线路,查不到什么,到一个接口上????先不管。再查时序,2脚有高低高变化,171脚也有高低高的DNBSWON信号到南桥,南桥过来的SUS 也有,但只有几秒的时间。为了区别南桥还是EC的问题,接着把信号量完。再一次量MIANON  S5_ON  SUSON,这时发现问题,前面说过,这些信号只会有几秒钟的时间,但SUSON为0V无输出。量阻值。2欧。明显不对呀。再查,这个脚连到了一个三极管上和一个门电路上,拆了这个门电路及三极管,还是短路。不想跑线了,找了个BENQs31的图纸看了一下,这个信号还连到了内存供电IC上,一量,果真如此,把IC拆下来,阻值正常了,找个料板换一个,试机正常。不会掉电了。再说明一下,这两个机子不一样,但图纸差不多,EC一样 分组供电IC一样 就连那个12V升压电路也一样,真是运气哟。如果看这个贴看不懂的,基地有这个图纸下。可以下来一看。
   总结:1、单有CPU供电时,CPU发热很大,(这时最好上假负载测试。)
         2、不知何故 ACIN待机时为0V,触发正常后为3.3V
                3、触发后,无任何分组电压,单有CPU供电,一般的经验是CPU供电最后出。
板子搞好,很纠结,用户很急取走了,没有仔细研究。希望同行多讨论这个机子。

网友:
感谢分享,
上次修到一个ZR1的板子。刷错bios 导致待机VRM_ON就发出去了。cpu供电没有VTTVID电压,

直接按照最大输出1.5V 加到cpu上去了,cpu爆烫,电流飙到3A。差点爆了我一个U

呵呵。和楼主故障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不插电池也能上到3A?

网友:
修到个三星R467的,电流也是上到很高。。。后查到是缺了1。05V的电压,,,修出这个电压来电流就正常了。。。

网友:
看来楼主修机器经验还是不多 如果你用示波器这个故障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