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给700M拆机清灰,装好后屏幕无显示,希望大家指教!

楼主(2011-05-03):
情况是这样的,每年我都要对700M拆机清灰一次,去年700M喇叭线断了,于是今年趁过年有时间就照例拆了喇叭,顺便清灰。

由于这几年拆了好多次,所以熟门熟路了,不会是拆机过程中弄断了线或没按好排线。安装好以后,机器如下:

不正常的地方:

1:开机屏幕无任何显示,确认屏幕高压包和排线无误
2:按WIFI组合快捷键,WIFI灯无亮,此前只要系统正常,哪怕一开机按也能亮的。

正常的地方:

1:能正常开机,通电指示灯亮。
2:能正常给电池充电。
3:风扇无异想,转动正常(开机前三秒全速转,而后低速转)

而后我逐一排查,先是排除了内存条问题,因为我是2条1G,所以不会全坏。
然后排除了CPU问题,因为它能控制风扇先快后慢,况且脚针无断无歪。
今早排除了硬盘问题,我把硬盘拆下来用转换线在台机上测了。

现在我就茫然了,难道是传说中的南桥出问题了?这本本05年3月买来,跟了我5年,状态非常好,我不想换。求大家给解!

网友:
你外接显示器试了没啊?你所说的能正常开机,是能触发还是能进系统?说的不明白……很可能哪接触不良造成的,拆开吧,重装!!!

网友:
- 屏线没插好! 或者被你搞断了1

网友:
这个就是CPU没有插好什么的,仔细再搞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