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32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1-05-03):
东芝l332,能开机,能显示东芝logo,按f2有 反应,进不了bios。按f12也显示进引导菜单,不出菜单。装硬盘有时也引导,报超时错误,有时到引导时灰屏。用光盘也是有时引导,显示boot from cd,不往下走。有时引导灰屏。bios从论坛下了一个,跟原来一样情况。南桥加焊过,北桥加焊过。cpu供电部分电容更换了。cpu换过。内存换过。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谢谢指导!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就行了!

网友:
查一下前端总线

网友:
LZ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版的系统也是一样,显示检测计算机,就不走了

网友:
我前两天修一个HP4411S和你这个情况差不多,换了南桥,刷了BIOS,最后也没修好,郁闷啊。

网友:
可以试下换南桥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裸板试的,这个常识还是有的

网友:
换南桥、北桥。问题应该出在与南北桥有关的核心总线上。

网友:
有可能是HDD问题,不妨换个HDD试试

网友:
兄弟查一下系统总线正常吧?如果正常就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我有个SONYFZ35也是不引导 好久之后才发现按键板上有个键漏电了  走好多弯路 LZ还是细心点查 每个机器都坏得不一样

网友:
看是不是NEC大电容的问题啊

网友:
硬盘引导区有问题! 用diskgen 重建分区表! 再试试应该就可以了。 不行考虑换硬盘!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机器没有nec大电容,所有cpu电解电容已换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的话把经验分享下

网友:
我刚买的东芝也是这样,不引导,到后来LOGO都出不来了,去售后搞了一下就好了
我看他先检测了一下硬盘,重新分区装系统  OK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啊  楼住 搞定没 希望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换过南桥了没有????

网友:
先分区吧,不行做南桥

网友:
现在只能说刷BIOS试试了。

网友:
bios刷过,南桥重做过,没有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