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做系统

楼主(2011-05-03):
三星上网本做系统后发现系统坐在了d盘
1.原来只有两个分区,实际有三个,但第三个分区被隐藏了。
2.用pe做的把系统恢复到c盘
请教:1什么导致系统被做到了c盘(原来都是这样做的)
           2.d盘的数据如何恢复?

网友:
做系统的是用ghost可以显示隐藏盘得 LZ你是不是没有看大小直接默认在第一个分区了 往往隐藏的分区在GHOST里显示会第一个 做系统一定要仔细啊 看清硬盘的分区和系统盘得大小啊 要想恢复出来D盘得数据不是那么容易了 LZ如果不会的话别乱动 乱动以后有可能D盘里原来的数据会损害的 找个专业搞数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