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5-03):
两台主机共享一个音响有这样的设备吗???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一下音频插孔。

网友:
自己用电烙铁焊在一起 不就OK 了!

网友:
还有这样用的 接根线行不 有没有转换接头买

网友:
要省到2台电脑用一个音箱?这么扣门?
现在的音箱便宜的也很便宜啊,几十块钱的事情

网友:
呵呵,也可以实现共享,但两台电脑不能同时用音箱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共享应该是可以 的 不过两个人同时要用怎么样办

网友:
两台电脑不能同时用一个音箱,现在音箱很便宜,买一个十几块钱的用,不就没那么麻烦啦

网友:
这个简单,弄个分支器,同时输入,然后接入音箱就好了。几元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