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7奇怪电压

楼主(2011-05-03):
接修一台AOC917显示器,电压波动导致的开机不亮,测量8n80c短路,更换后没有接驱动板测量电压正常,但是接上驱动板就出现了5V变成了3.6V,但是不接又正常,接上驱动板正发呆的时候奇迹出现了,电压又变成了5V,显示器亮了,在拔了在插又是3.6V,心想等等看怎么样,顺便测测电压从3.6一路上升到了5V,又亮了。请问各位大哥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8N80C带换了不对,或者是光耦和TL431不好。

网友:
更换光耦和TL431试试。

网友:
把5v电容换新试一下.

网友:
看看驱动板上面有没有不良反应  有没有把电压拉低

网友:
问题全部搞定,在换一颗电源管就正常了,8N80C用11N65代换。

网友:
代换元器件一定要用正品原型号或参数大于原来的才不会产生这种修出来的故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