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电压输出

楼主(2011-05-03):
一GATEWAY机器 在基地没有找到图纸,板号:DYnamic m0-v0,cpu芯片组是sc2643vxts,现测结果,1、2、3脚均0v,4脚0.2左右(找不到连到主板什么位置),9 、22脚11v左右,16脚0.1多点,vid0~vid 0v,vid5 18v,到此分析不明白啦 请求支援

网友:
看其它的电压正常不 可能是其它的电压引起的它不正常

网友:
搞个图纸看看呢

网友:
搞个图纸看一下吧,不然是天书啊

网友:
恩 确实是有电压不出,记得之前量过有点模糊了。。。
无意中碰到南桥背面有点热 再一摸南桥热得不得了,2.5v已经短路,取下南桥阻值正常,芯片订购中

网友:
我晕拉 今天早上把新到的芯片装上,板子凉后没加电之前测了下又短啦 ,真不知道是芯片坏啦还是主板还有问题,先植下来看看芯片是不是好的吧,不顺啊。。。

网友:
没图纸,估计要修好几天

网友:
取下来一看和原来的不一样,同样是vt8235的南桥,下面的植株不一样,上家说是版本不一样,现在没有这个版本,我在主板上找到只有两个供电的点,再测南桥不短了 。。。于是重植到主板上也不短,加电摸南桥还是烫啊 再量0,放一会阻值又100多,断开电感确定是南桥,或许是不良吧 ,放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