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R 蓝屏

楼主(2011-05-03):
华硕A8SR 不定时蓝屏 做安装版系统格C盘时就蓝 做GHOST系统做完重启 到Windows轮动条蓝屏 咋回事?
Windows

网友:
换跟内存试试,再扫一下硬盘看有无坏道。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事

网友:
手头也碰到一款华硕K40机器,客户说用着就蓝屏了,后来开机到XP进度条时也一直是蓝屏,换过内存、硬盘(包括重做系统)、拆除无限网卡、BIOS里屏蔽USB、PCI、等接口。可是还是蓝屏,大家帮想想还有哪些可能啊?

网友:
会不是硬盘问题啊

网友:
换内存好了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驱动啊 不要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驱动 驱动上ASUS的网上下

网友:
会不会是银盘有坏道,检测下看看

网友:
遇到蓝屏首先要从软件,外部设备弄起。弄好不在弄主板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还是SATA模式问题,再BIOS里面关掉就行了

网友:
该硬盘接口试试看看了 不行在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