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显卡做BGA温度

楼主(2011-05-03):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T61的本子,显卡问题,拆机,晕,打了好多黑胶,放上BGA机上温度分了4段了,最高到285了,还是拆不下来,请问题一下要怎么样才可以拆下来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帮你。。不同的机器温度设置都不一样。。只有自己试着做。。多做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四边慢慢的去取下来

网友:
不要温度太高,跟做别的无铅的一样,时间长点,一点一点撬下来

网友:
要慢慢的用工具撬下来  温度应该够高了  上bga之前 先把能去掉的胶边上的去一下   再慢慢试着撬

网友:
BGA的问题吧。我的265度就可以下来了。不掉点。芯片也不起泡。

网友:
先用热风枪【350度左右】把黑胶去掉   然后做bga一温区【最后阶段时间加长】一点255度就可以  二温区265就ok   取的时候 用列子先把四边全撬松了  撬的时候一个要小心  别的细节你自己多注意就不多讲了

网友:
温度到250左右,保持一会儿,用力拆就可以了

网友:
拿去胶液可以吗

网友:
告诉你一点很重要的!
做这个全灌黑胶的芯片不要在意那些黑胶,你应该注意的是BGA焊珠在什么才能完全融化!
其实黑胶BGA拆下很简单,那些胶在200度左右就软化了,粘力也下降很多,问题是它保护着焊珠,焊珠受到保护而需要更高的外界温度才能融化!按照这个现象来想象,如果提高了芯片上加温的话芯片一定会受不了,那位有保持上加温的温度提高下加温!
我使用土炮,我可以随时直观判断芯片表面的情况!我等到芯片傍边的零件可以移动再加温15秒左右就用尖刀具把芯片撬起!一般情况下是完全完美地连带黑胶一起脱离PCB,当然也不会掉一个点~~!

网友:
时间长点 温度 260上下!!!

网友:
温度多少能取下要看BGA的发热芯的老化没 看显卡旁边的东西化没 再取下显卡

网友:
我是用的xxxxxx最垃圾的那款BGA,反正用高于普通无铅20°的温度加热,然后杠杆原理,一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