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JoyBook R45EG-LC02 CPU风扇多少钱啊?

楼主(2011-05-03):
明基 JoyBook R45EG-LC02 CPU风扇多少钱啊?

明基R45EG的笔记本,开机黑屏,但是有的时候可以开机,然后会有花屏的情况,然后又会死机,蓝屏代码:0x000000ea
我也查了下,说是CPU风扇太热了,把风扇拆了,清理下灰尘,发现CPU风扇超热,没开2分钟就很烫手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如果换一个风扇,大概多少钱?

网友:
自己改风扇  或改cpu风扇功率

网友:
清理灰尘,加铜片,改风扇为长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FAN电源直接接到5V了~~

网友:
清灰,加铜片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加铜片哦?之前没搞过。。。。

网友:
尤其是铜管的扇叶要弄干净,还有什么上油啊硅胶啊铜片啊都是必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刷子已经清理过了,而且硅胶也涂了,并且还是用力按住才上螺丝的,但是CPU排风口不怎么热,就是CPU上面的铜片很热。。。。不知道这个CPU风扇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
黑屏 花屏 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就是芯片与散热器之间加一紫铜片

网友:
这机子改风扇很容易的 跟海尔T68一样,华硕代工的 把风扇的蓝线拔出来就是5V一直转了,蓝线是风扇控制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蓝线直接拔掉就可以了吗?哦  好的  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会不会显卡有问题呢?如果是显卡有问题的话   这个显卡好换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理说如果你之前清灰,加铜片都还不行(当然风扇是好的)。可以换显卡,当时很少人会这样做,你懂的

网友:
我是说想改风扇的话这样改很方便的,这机子显卡G86没换改良的 也是容易返修的,换完改良的显卡后把风扇改了 。那就很OK了 想死都难啦

网友:
明基多是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显卡是NVIDIA GeForce 8400M G

网友:
恩  这显卡爱坏的,你这机子到烫手了 风扇还是不转吗?  如果是的话建议你还个风扇试下  ,这风扇跟华硕很多一样的  A8很像

网友:
回复 网友D:

风扇还是转的,我清理过灰尘了还是有响声,而且排风口的风是冷的,然后CPU上面的铜片很烫,那个风好像都没有吹过去,没有导风,这个型号的风扇一般什么价位哦?

网友:
来学习下经验

网友:
显卡坏了啊 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   如果换的话,要多少大洋?   显卡是NVIDIA GeForce 8400M G

网友:
把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主要原因还是显卡芯片有问题,考虑重新植球,或更换芯片

网友:
淘宝网上卖这个风扇的多了 怎么在这里发帖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恩 那如果更换显卡芯片的话,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
一般要收客户200RMB以上的,你买芯片的价格应该是40-50元

网友:
先改个风扇,然后CPU与显卡下面加个铜片看看还花屏吗。如果不行就换个显卡在改长转

网友:
回复 网友G:

怎么弄呢?不会搞呀

网友:
先把你风扇上面的蓝线拔掉,风扇就长转了。然后在你显卡上面先涂一点散热膏,再贴上一个薄铜片,再在铜片上涂一点散热膏。然后装上风扇开机试试散热效果怎么样。如果还是花屏的话就更换显卡。然后再从复上面的动作。

网友:
回复 网友G:

刚刚按您的方法做了,也在显卡芯片上涂了硅胶,然后把风扇蓝线拔了,还是开机就黑屏,而且CPU上面的铜片开机不到一分钟就烫得不敢碰,也可能是显卡坏了,把显卡芯片、以及风扇都把它换了,这2个都换的话  大概多少钱哟?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把笔记本接到外接的LCD显示器上,可以显示界面,但是还是有点花屏,显卡坏的几率最大哈~~~~

网友:
改长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改了,但还是不行,黑屏或者有是时候干脆花屏!

网友:
显卡挂了啊

网友:
把开启电压ON信号接个电阻再接到3V

网友:
这个很便宜啊  40大洋搞定

网友:
铜片加平,应该会好吧

网友:
咦   还是拿到电脑看看了~~~~

网友:
显卡已经出问题了,所以温度才会异常的,

网友:
40-50

网友:
唉,一个很典型的显卡坏了。LZ己经不止三番五次的问到价格了,可见LZ不是行内人,是来做功课,明天来我们城里格价的,同学们就不要再把热脸凑到人家的冷屁股上去了。此风不可长,建议版主把此贴关闭移到维修间故事版去算了。

网友:
难道是铜管里面的液体没有了?摸摸铜管的CPU端和散热片端,有可能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而且排风口的风是冷的,然后CPU上面的铜片很烫”,说明是不是铜管漏液了?

网友:
如果是温控的,改常转不就行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I:

晕 技术交流不分行内行外吧?你认为你是行内的?你技术很强大?你修过几个板子了?哥是搞网络的怎么啦?想研究笔记本  不行?

网友:
听大家的改风扇长转吧。

网友:
如果出来的不是热风,应该是散热模组有问题了,这个好像在10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J:

晕 技术交流不分行内行外吧?你认为你是行内的?你技术很强大?你修过几个板子了?哥是搞网络的怎么啦?想研究笔记本  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I:

真的不好意思 我搞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对,是显卡坏了,我拿去电脑城修,那哥们儿也太狠了,开价450!少了不干,我晕。。。收的也太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