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000不显示无线网卡了怎么办

楼主(2011-05-03):
    一台COMPAQ V3000可以触发,不能显示。经检查是北桥问题,直接杀之。修复后顺利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不显示无线网卡了,我已经把无线网卡插了回去,但就是没显示,在设备管理里也找不到无线网卡,但客户说以前是有无线网的,怎么办呀?同意是北桥问题,无线网卡通过PCI-E总线和北桥相连。可是没机会试了,因为客户根本不在乎,还很高兴的把笔记本拿走了,连 声说谢谢了。

网友:
amd的还是intel的

网友:
如果是AMD的,建议重做北桥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无线开关打开了吗。

网友:
是AMD的?NV单桥的还是桥没做好吧

网友:
是AMD的,有南北两个桥 ,不过无线网卡的总线应该是LPC吧,他应是和南桥连接的呀,请多指教

网友:
桥没做好,什么故障都会出来。。。

网友:
兄弟可能是你的桥没做好吧,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只有NviDIA的北桥了。。肯定是AMD的CPU,干北桥吧,因为无线网卡模块是挂在北桥的。

网友:
弄好了吗?我觉得也是无线开关没找开

网友:
嗯,6150北桥管理 PCI-E无线网卡

网友:
别乱作,见多了进bois按F9保存退出----进系统无线网卡回来了

网友:
对 6150,dv6000的板子遇到这样的问题,记得我那个是23 25两个脚的阻值不正常

网友:
先过BIOS里看有没启用,再看系统里有没认到硬件,不行再换北桥

网友:
楼上讲的极是

网友:
lz呀,问题解决了吗?上面讲的挺详细的 ,看看

网友:
你的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解决了出来分享以下,应该桥的可能大!

网友:
无线开关没开,要么桥没做好

网友:
AMD的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三桥合一的吧,肯定是北桥了!

网友:
楼主 回复一下 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