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r1900打印机拆解求助

楼主(2011-05-03):
爱普生r1900打印机不动作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电源板的电压输出应该是什么情况,我只接电源板到220v电上,测量输出最大是2.6v左右,有的还没电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能通电吗,如果有电,看下传感器,没电,换个电源板

网友:
jius 就是这个电源板不好,我想修好他

网友:
电源板输出35 还有一个是5v

网友:
2.6v是正常的 要按开关才会有电压输出

网友:
开机没电一般h是头问题和对管问题

网友:
现在让我弄的直接没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
改装的平板打印机,呵呵,既然能改装就应该能修啊,实在不行干脆去买块电源板算了。

网友:
bus不是我改装的,问题是问厂家,他们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