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3V5V短路

楼主(2011-05-03):
  3V5V的阻值都只有20多欧,断开两个电感,3V 5V  短路  烧机  有4个芯片发热 到底是什么地方? SB 还是 EC。。。

网友:
看不懂LZ说的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不懂?不是吧, 电击3V 5V  四个地方发热 明白吗?

网友:
还是闷闷的。。。

网友:
哈哈  我知道  你是说3V 5V  短路  烧机  有4个芯片发热  是吧   那就是4个全坏了

网友:
哥们,请你把问题说清楚点好吧,

网友:
一个个的拆吧

网友:
一般来说3V,5V短路的话,应该是SB坏了。

网友:
3    5V都短路应该是南桥吧,不过LZ烧机电压不要超过3V哦,否则坏的配件可多了

网友:
   我推荐一个个换着试吧。 SB  不好搞!能不上BGA就不上BGA

网友:
3,5 V短路就不必修了,造价高,问题多,不好修,你要是能要上钱还好说。

网友:
楼主接到的不会是被做过手脚的机器吧!有些客户自找的,最后只能换板了

网友:
全都烫啊!电源模块没坏吧

网友:
都发烫是有问题的,EC坏了也会引起3V5V芯片发烫,你只有一个一个的拆了哦,南桥我EC可能都有问题

网友:
直接量USB对地值,跟USB 5V,都对地短的话,SB挂啦

网友:
南桥,网卡是不是都挂了

网友:
问一下你烧电路用的多少v啊,电压过高肯定都发烫,或者都被烧坏。

网友:
南桥坏,较多些

网友:
看点位图对照图纸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