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啊,我求助这个HP 6325机器的故障谁修好过!!!

楼主(2011-05-03):
  机器在我手上的时候 有点噪音,《喇叭发出》 不过神奇的是 开机的时候 手必须放到触摸板上,类似故障人身体有感应电哪种, 开机正常进系统, 手不用放到上边是有噪音的, 如果手不放到 触摸板附近 电流达到 0.56 左右,不过, 这是客户说的故障现象,  我也亲身验证了, 确实如此, 触摸板下边是ATI 南桥《SB 450》和ATI 北桥 CPU AMD ,, 故 怀疑南桥坏 因为南桥在触摸板下边,不接触摸板 一切外设全部拔出 裸板依旧,, 换了全新的南桥 故障依旧, 气得我吐血
我恳请 遇到过这种故障的朋友, 发发评论, 给个解决的办法, 我已经换了南桥,新的, 故障依旧,,  高手!请解答,定重谢,,,

网友:
看看cmos电池和放电电路正常不正常,rtc电路

网友:
手 只要 轻轻掠过 主板 上空 立刻电流跑正常知道显示,,《裸板》    不掠过电流到 0.56

网友:
是静电场的问题   你不一定要换桥  可以想办法放电  试试  我以前修改一台 拆开 放电就好了

网友:
你查下南桥供电滤波电路吧,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电容无容量导致,接触不好或已坏,以前修过一个富士通也出过这毛病,后来换了一片5-6个电容搞定,后来挨个侧发现有一个电容已经无容量

网友:
这样的故障感觉无从下手。难道要割二斤肉放在触控板下面吗。

网友:
这个主意不错 哈哈

网友:
请大家 冷静的思考 思考, 会不会是 南桥 晶振不起振呢》 我正在换, , 楼下继续讨论,看看谁遇到过,,

网友:
0.56的时候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吗 复位有了吗 即使是静电 也是哪个元件不良引起的 不要影响你的思路

网友:
此 板子修好  我比发帖 追个究竟,, 请大家 踊跃讨论 看看这个故障 谁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换了 晶振 谐振电容后 故障依旧  狂吐, 受不了, 这种故障,

网友:
觉得像晶振有问题,电压有了但没有复位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像你这样的情况,AMD的主板,声卡附近的电容排除一下,有可能会导致杂音等.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把电容一个一个断开.

网友:
这个明显死EMC静电电路失效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具体说下是怎么回事吗 ?

网友:
这种故障最不好测了!

网友:
电容问题、把电容一个一个断、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