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1-05-03):
DELL 1318的机子,客户说从桌上摔下来了。屏轴断了,开机屏幕只显示一半,排除了屏的问题,也换了屏线,现在故障依旧,显卡的可能性是不是很大。。。。
显卡

网友:
做下显卡BGA吧,据你说的情况屏和显卡是故障最大嫌疑

网友:
应该会有断线,损件之类的哦.

网友:
量量LVDS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给摔虚焊了

网友:
怎么个显一半法,是有一半黑的还是一半花的,如果一半花或白有可能是显卡,屏线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就是显示正常,有一半是黑的,显示的桌面是正常的,而且很奇怪的是,开机看不到LOGO,到系统里面才显示。昨天又好了一次,重启就又不行了。客户拿回去用着先,说周末拿过来修,屏线代换了一个,可以排除屏线。我想多半也是显卡摔虚焊了吧。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